路由状态显示已连接!!但是无法看网页视屏??打开网页正常

楼主(2013-10-01):
一联通0371账户,是没有猫的那种!路由按正常的拨号连接,一会路由状态就显示连接!就跟正常的一样,应该网络就正常了!可是昨天就遇到一个不正常的情况!路由连接以后,网页正常打开,可是一看网页视频就提示网络出错,跟正常的掉线一样!弄了几个显示无果,郁闷中

网友:
没遇到过,同求解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般很难说的,因为需要逐一排查:
一、系统问题,网页的视频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的,看PPTV和PPS有没有这种现象;
二、网络问题,网络是不是限速的,或者限制网页下载的;
三、换个视频网站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系统的可能性大 实在不行将路由重新设置 一般的都可以解决!

网友:
换路由器试下

网友:
怀疑什么就换什么啊,

先换个电脑,不行换个路由器,

网友:
一,系统问题排除!三台电脑都一样!
二,路由器排除,别的地方可以正常安装!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个联通的线不用猫呢?跟有猫的有啥区别呢?
            为啥有的网通账号需要用一个网通算号器转换一下呢?怎么知道这个网通的号到底要不要转换呢??

网友:
先不接路由,直接接到电脑,拨号上看看能不能看视频,如果这样弄三台都不行,那就是联通的问题了,我们这联通都不用猫,网线一头接在ONU上,一头到你家,至于算号器我们这没有用过

网友:
运行cmd,看看ip地址,如果正常获得了dhcp地址,如正常,则ping一个公网的域名,看是否能解析到。

网友:
ping下8.8.8.8看看,不行就是网络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DNS,重新设置一下路由器

网友:
路由恢复出厂再试,不行就找联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