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开机报警

楼主(2013-10-01):
戴尔N5010开机报警,内存换了,屏换了.电池放电了,就是不好使.求解思路

网友:
用热风枪出下显卡,    不行再吹下北桥     你换屏干嘛

网友:
北桥问题      干了很多好了

网友:
报警,几声报警啊,

网友:
楼主说问题说具体一点,这样大家都没法帮你判断

网友:
如果是7声报警的话一般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写得不详细啊!怎么看啊

网友:
加焊北桥,这机器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0752001的问题吧

网友:
没查几声响,应该是七声吧.外接显示器.也不好用.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北桥问起我修过

网友:
加焊一下试一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几声,7声 8声?

网友:
你的报警几声啊    我的报警五声 但是有时候还能亮。。。不亮的时候报警五声 看电流应该过内存了

网友:
同行拿来的.被之前的人重做过北桥.显卡.到我手上测试了一下.上电1.4.不动.后来一查.北桥有两个偶和电容无阻值.另外两个短路.换掉北桥后开机7声报警.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