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换电源板,驱动板不换,线应该接?

楼主(2013-10-01):
是不是从电源板飞一条12V的,一条开启,一条接地到驱动板就可以了?
开启

网友:
驱动板的供电是12V还是5V?

网友:
驱动板供电5V 12V的都有,你 要确定一下

网友:
驱动板供电5V,12V的都有。你要看旧的电源板是多少伏输出到驱动板上的。

网友:
靠高压的12V

网友:
驱动板是5V的供电

网友:
高压板12V 和 GND各一根 驱动板5V和 GND各一根 高压板OFF接驱动板OFF

网友:
同型号换就是了

网友:
驱动板进电上标有多少伏,看看再找匹配的

网友:
驱动板供电5V 12V的都有,你 要确定一下,如果是5v 供电 现在5v多数 从电源板上找个5v飞线到驱动板的供电处 on需要从驱动板飞到电源板 gnd 前面三个线都飞了 还是不亮 就需要 adj也接上

网友:
还有个亮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