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2206TM触摸屏 ,安装好了驱动不能用

楼主(2013-10-01):
郁闷中,原来想很简单的,装下驱动就可以了。驱动肯定是装上去了
安装

网友:
线会不会接反了。这触摸屏的线正反面不太明显哟。

网友:
没有, 也就3根线: 电源线 数据线 和 信号线

网友:
应该没有识别才驱动装不上去 检查线是否对

网友:
驱动装上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
出了装驱动,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