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3 独显 开机0.5左右掉电

楼主(2013-10-01):
测了瞬间的各个电压都有,就是开0。5就掉,请高手指点一下
掉电

网友:
缺电压 或负载短路

网友:
好 好 好好 好 好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5688-1-1.html

网友:
但是电压测了都有,,短路也没有测到

网友:
还请高手指一下下

网友:
负载有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确定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的 期待你修好哇

网友:
继续求助中,等高手

网友:
你测下各保险是否有断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没声音,还没查到问题,晕死

网友:
查一下内存贴纸下的pf10

网友:
E40内存贴纸下那个保险很容易烧,这个烧了会引起瞬间掉电,你查查看,我碰到几台这问题了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通病啦?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亲!

网友:
看来问题可以解决了,分享一下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也有一例E40掉电的经历 你参考看看

网友:
PF10 没有断,,恼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