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3-10-01):
接同行一4750g,拆机后发现pch背面有进水痕迹,显卡背面有轻微水痕迹应无大碍。。量得各供电部份无明显短路,通电查看。发现待机电流0.010.。。。测得35V已出,,开关脚有3.3V按下后有跳变发给EC,,测EC NPCE795PAODX。。117脚PM_PWRBTN#无任何变话,为持续高电平。想着可能是哪里条件不满足,于是开始测量EC的工作条件,ECVCC3.3正常,ECRST3.3正常,唯 独没看到时钟,后来在时序上看到时钟由pch在RSMRST正常后才发送给EC(这里有点不太明白),ACIN2.8V偏低些,按经验也算它正常了,LID_CLOSE#3.3..。。按经验EC条件也就这几个了嘛,又测到与SPIROM的通信脚,发现没波形,开始还以为找到故障点了,后来刷了N个BIOS不行,,后来查坛子里才发现有大大说新唐的EC是量不到波型的。于是就没去管它了。..于是老老实实回头按时序查看

待机各路电压,RTCVCC3.3.,     ,PCHRST3.3,         ,PWR_SRC19V,, ,,,,,一直到3-5VPOK都正常,当测量到SUS_PWR_DN_ACK发现电压0.4v。。此信号查之为pch与EC间的一个应答信号,由复合电阻RN1901上拉,实测上拉电压正常,pch端3.4脚无电压。只有此信号正常发出才会出RSMRST#和PCH_SUSCLK_KBC,,没有这些信号,肯定不可能触发上电了。就是不知道是pch没发,还是发出被拉低,于是切断此信号通往EC79脚的线路,发现还是一样,没什么改变。难道是桥没发出么,

于是,又回过头,去摸桥的工作条件,麻烦呀,,测得pch hm65的工作条件有,VCCSUS3_3  3.3正常,,+5VA_PCH_VCC5REFSUS 5V正常,,VCCRTC3.3正常。。32.768有波,RTC_RST#3.3   SRTC_RST#3.3    SM_INTRUDER#3.3     PCH_INTVRMEN3.3   据经验也就这几个了吧。没招了,我决定换桥,订了hm65全新的回来,换上去,我了个去,还是一样一样的,该有的有,该没的还是没,电流也根没换之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难道EC有问题吗,想想EC已经发出的几个电压信号什么的,好像也已经没有什么能影响pch工作发出SUS_PWR_ACK了。。后来仔细看了一下,SUS_PWR_ACK这个信号竟然是GPIO脚位,难道跟程序有关吗,此EC看图纸上貌似还是有内置程序的。没有挂ECROM,全板只有一个pch的BIOS。于是又订了EC,现在在路上,怀着无比就接的心来坛子里来问问大家的意见。

补充内容 (2013-10-3 11:12):
现在EC已经换过,可是故障依旧,还是不发出SUS_PWR_DN_ACK,,实是无招了,请各位大大指点

补充内容 (2013-10-6 13:18):
最新近展,,由于实在是无法了,所以想着干脆跳过SUS_PWR_DN_ACK,,直接去看PCH_RSMRST#。。实测PCH_RSMRST#KBC由EC20脚发出,经电阻1912给Q1901第三脚,在这发现过了r1912后名字变更为PCH_RSMRST#,

补充内容 (2013-10-6 13:21):
PCH_RSMRST#到桥这边还有个下拉电阻r1908,想着是进水机,于是把r1912和r1908换掉式式,找相同电阻替换后,奇迹出来了,发现充电灯亮起来了。。一按触发按钮,竟然上电到0.23了,哈哈,看来有戏唱,

补充内容 (2013-10-6 13:40):
此机已修复,过程在13楼。。

网友:
那应该是EC 出了问题

如果EC 开关信号 触发引脚 到南桥之间的线路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EC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顶楼,求高手给意见

网友:
继续顶楼,求高手指点

网友:
竟然都没人想说两句吗

网友:
一般高手都懒得发言的

网友:
郁闷啊,高手估计都在睡午觉了

网友:
继续顶楼求高手来指点

网友:
EC已经换了,故障还是没有任何改变,真心求高手,,现就是死活不发出SUS_PWR_DN_ACK信号

网友:
谁能说说还有什么条件会影响触发呢,

网友:
高手何在!!高手何在!!

网友:
最新近展,,由于实在是无法了,所以想着干脆跳过SUS_PWR_DN_ACK,,直接去看PCH_RSMRST#。。实测PCH_RSMRST#KBC由EC20脚发出,经电阻1912给Q1901第三脚,在这发现过了r1912后名字变更为PCH_RSMRST#,如图

PCH_RSMRST#到桥这边还有个下拉电阻r1908,但是之前量过这两个电阻阻值 ,貌似也是正常的,但后来又想着是进水机,管它的换了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了。于是把r1912和r1908换掉式式,找相同电阻替换后,奇迹出来了,接电源后发现充电灯亮起来了。。一按触发按钮,竟然上电到0.23了,哈哈,看来有戏唱,

此时再回头测先前没出的SUS_PWR_DN_ACK,,3.3.。竟然也出现了,再测PCH_SUSCLK_KBC电压1.5,波波完美方波。。继续再测AC_PRESENT_EC。。3.3.。。日,触发前所有条件都已具备。果断上U上内存,触发。电流刷刷刷上到1.1,哈哈,看来问题找到了。上屏一看,哇卡卡,华丽的ACER终于昨日重现,至此,终于修复此机。这个该死的PCH_RSMRST#,,怎么它藏的这么深,这该死的时序,为毛线PCH_RSMRST#会影响到它之前的SUS_PWR_DN_ACK正常发出呢,难道是图纸的时序有问题吗,后来问过一前辈,他告诉我不能完全相信图纸,有时候它的时序是123,,当你按时序修不出来时,你就要倒过来,321检修。。终于恍然大悟。

网友:
修后总结,一句话。图纸是死的,人是活的,希望大家吸取我的这次教训。凡事不能全靠书。信自已得永生

网友:
高手也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所以还是要信自己 高手神马的都是浮云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没人顶,这个故障和我遇到的V470故障似乎一样,很有参考价值,感谢楼主

网友:
这机器BIOS有吗?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这机子,也是进水。和你这台好像。也是rn1901的sus,,,那被拉低了。换南桥好的。以前要早看到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
看到楼主发那些电路图就头疼

网友(2013-11-07):
我手上有台v470和您的故障现象时一样的缺少那个信号。。死活不出来。。两个电阻也换了。电压还是被拉低了。。估计也要换桥了。。

网友:
浸水的主板修的就是一个心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 机子也是进水是BIOS坏1了

网友:
在 跏是在工   要  要  要

网友(2013-12-09):
呵呵,信自己得永生,

网友(2014-07-07):
SUS_PWR_DN_ACK是个什么信号?是pch告诉ec待机供电正常的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