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家里装四个头的监控,要保存两个月,需要多大的硬盘?
/ 3 页
家里装四个头的监控,要保存两个月,需要多大的硬盘?

网友(2013-10-01):
没有相应的版块,只有在这里问问,谢谢。
4个头,不算电脑,一般成本多少?
电脑

网友:
纯视频普通压缩格式的话一个监控头一天差不多5G,高清压缩格式文件要大的多。

网友:
普通CIF一个小时按250MB算,D1接近700MB,网络的更大,看你装哪种

网友A(2015-01-14):
摄像头,支架,电源,交换机(可以不要,直接在电脑上安装个软件),网线,电源线等小配件,成本价一千多,我们给客户报价近三千(带一个三线品牌的显示器)
破手机
要用什么摄像头啊这么便宜 我上次给别人装四个摄像头成本都用了1500多
详情

网友:
淘宝上卖硬盘录像机的页面都有说明的,看格式大小,D1格式约为20~30G每通道每天。

网友:
大约就2个T就可以拉

网友:
那就要看你何种监控软件的 清晰度要多高的 矿坛那边有很多出售这种监控设备的 大多是二手 有时也有新的 价格也不贵 含硬盘 也就三百多 就能搞一套很好的了 不如你去那边看看

网友:
根据2楼一天5G的话 300 一个月300G
拿个2T应该是很足够了

网友:
高清的一天30G

网友:
8个头。1T的硬盘能存1个半月,1个录像机+1个2T硬盘+4个高清。钱就不算了,哈哈。

网友:
2t差不多

网友B:
一个是5.6G算算

网友C:
这个要看分辨率的!

网友:
硬盘不贵,买一个容量大一点的就行,省电你就不用算了。

网友:
学习了,懂的就是懂呀。

网友(2015-03-22):
我给客户装了2个模拟头1t硬盘录了40多天

网友(2015-05-17):
2T够了,现在硬盘录像机支持动态录像,如果监控范围没啥变化,硬盘就不会存储的,很省空间。像晚上没啥变化就会省不少空间。

网友:
2t的绝对够了的,用录像机比较稳定,不建议用电脑,

网友:
1T吧, 也要看分辨率啊。你没说清楚啊

网友:
看看你是标清,还是高清,高清大概要30g左右(24小时)

网友:
看你用模拟还,网络的,网络的一个小时3G多-24 小时-60天计算就知道了

网友:
确实有录像机比电脑好,省电  稳定性

网友:
2t要装好多了

网友:
大概1t吧!!!

网友(2015-06-21):
要看你的清晰度了

网友:
楼上大神好多,2T    足够

网友:
2T以上吧,看格式

网友:
1T的就够啦

网友:
家里还需要装头?

网友:
用硬盘录像机比较稳定

网友:
是的,就是这个里

网友:
关机头的价格不一样

网友:
如果是数字的一支要25g左右。

网友(2015-09-09):
你整套做出来报了多少钱?

网友(2015-10-23):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支架,电源,交换机(可以不要,直接在电脑上安装个软件),网线,电源线等小配件,成本价一千多, ...

要用什么摄像头啊这么便宜 我上次给别人装四个摄像头成本都用了1500多

网友:
看来楼主是有钱人,居然在自己家安装这个

网友:
看你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监控,模式录像一个头每小时300-500mb *24*3天 这是 模拟的算法  数字的是 每小时1g-2g *24 *31

网友:
看你使用多大分辨率来计算使用多大硬盘

网友:
4个头一般的也就千把块吧,要看你用的什么头了,品牌、功能、角度、分辨率等等,当然还要看你在哪里拿,呵呵

网友:
模拟的按5G计算,同轴的和数字的都按20-30G算,单位:头/天

网友:
模拟:
摄像头: 100元左右,品牌的130左右(渠道价)  130X4                    520
电源:市场价 15元                                                15X4                     60
支架:市场价5元                                                   5X4                       20
录像机/采集卡:市场价品牌机     170左右              170                       170
硬盘:5G 头/天 X4个X30天=600G   按1T 45天                                   350
同轴摄像头差不多价钱,录像机贵100左右,硬盘变成25G头/天 X4个X30天=3T,按20天算2T,550
元。超过就不太划算了,或者双盘位录像机。
网络摄像头:摄像头差价一倍,录像机300左右,硬盘空间和同轴的一样
剩下就是线材了
模拟同轴一样线70米以内视频线 0.5元/米   电源线五金店买就行。
楼主自己算算吧

网友:
模拟一天5g左右,数字8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