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N1906HW 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01):
  接修一台优派N1906HW,故障现象为不通电,拆机一看,电源板电容基本全部鼓了,全换了,TNND,全部是耐压25V 1000uf的,害我常备的16V 用不上,去拿了几个回来换上,故障依旧,测试12V和5V有正常输出,于是检查按键,全部可以,但是开机按键只有0.1V-0.2V输出,,重点检查驱动板,发现角落的BM1117 3.3 输出只有0.2V,用AMS1117 3.3 换上,换上后输出正常,开机按键电压3V.可是仍然不能通电,指示灯不亮,再搞驱动板,驱动板版号为5800-TVGA16A-01,屏幕为BOE的,在论坛,BD,GG查一下,没有优派N1906HW的资料下载,转用万能的TAOBAO,发现清华同方的L198WA的驱动板是一样的,版号,屏幕都是一样的,于是就在论坛下载了一个,下载的是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5920.搞了就可以了,不过就是按键位置有一点不同,开机按键由最右边转到了中间..后来查了一下,这个驱动板和AOC 的L195W也是一样的,应该都是AOC OEM的。

网友:
                 学习了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坏的地方好多呀,学习了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修液晶板,6.3V  1000uf,6.3V   3300uf,16V   1000uf,25V   1000uf,35V   1000uf,这几种电容都是要常备的,主板液晶都用得着。

网友:
现在好像液晶 比本本活要多

网友:
这样比较麻烦的碰到的还是少

网友:
楼主的方法值得学习,不能一条路走到底啊

网友:
楼主你家运气真好。坏这么多东西。应该都是电容引起的。滤波不量。损坏了后面的元件。

网友:
基本上都是换板,驱动或电源板都不贵

网友:
      运气真好

补充内容 (2013-10-15 16:05):
是吗   我一次都没扣过

网友(点评):
你不怕扣分?

网友A:
维修都说换版,现在维修不好做,能把原版修好成本低,使用方便,按键还是一样的,通用板麻烦的是按键不一样,你这个可能是1.8V出问题了,这个芯片有2个供电的

网友:
我一般只备16V的1000uf,2200uf,3300uf,470uf,1500uf,高耐压就出去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都说换版,现在维修不好做,能把原版修好成本低,使用方便,按键还是一样的,通用板麻烦的是按键不一样 ...

我基本不用通用板,除了试机,基本都用原装板,淘宝又不贵,用着也放心一点..再说你用原装板价格也可以开高一点,一般我换个电源板收100-120元..不过修好基本同价..呵呵..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