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一长三短,三短一长,报内存错误,BIOS问题!

楼主(2013-10-01):
今天接一台IBM X200 报内存错误,三短一长,一长三短,换内存无果,就先简单的来吧,刷BIOS后OK!
刷BIOS

网友:
又学到了啊!!

网友:
这样的板好像是容易虚焊

网友:
内存报警我的维修步骤是——清洗插槽——换内存——量供电——刷BIOS——烤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