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A690G 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3-10-01):
有块A690G 不定时关机, 关了,不能马上开机 联想的,关了要断开电源插头,等一会再插上才可以开机,

BIOS刷过了,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插上检测卡看看有跑码不`然后拿出你的万用表`检查各项电压`先看CPU电压出来没`没有再查内存电压`如果不能触法先查待机电压``

网友A:
又是保护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过问保护

网友:
不能开机他是不启动,风扇都不转,  只有是,一按启动,了一两分钟然后就断电,

再开,无法启动,断开电源插头,再插上才可以重新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保护的问题,,

保护?CPU假保护

网友:
CMOS设置里把超温关机选项关掉试试

网友(2014-04-10):
A690G-M2的主板吗??BIOS能否上传一份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