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240GT显卡点不亮机

楼主(2013-10-01):
V星N240GT显卡装上后,开机电脑没有反应,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不转,显卡风扇也不转,去掉显卡后集显开机正常。这块显卡在其它电脑上故障一样的。
请教高手这种情况大多是电路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可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电路问题比较多.有得修

网友:
好修就修下 不好修就换了 要不留到哪里有时间在研究

网友:
显卡有短路,导致主板保护,看那个地方短了,要测量,值得修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
供电问题 有管子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