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l2021显示器 锁菜单故障

楼主(2013-10-01):
中午吃过饭便收到客户一台联想l2021 开机一试,发现这机子老是出现菜单已锁,试着解了一下,只几秒钟时间便又恢复,锁菜单故障,跟据以往经验,这一般都是按键问题,打开机壳,拔掉菜单按键一试故障依旧啊,我晕。上网想找一张相对的电路图,可惜没找到,仔细观察一下,发现由按键到主驱动板芯片之间几乎没多少元件,以前修这故障是按键漏电,而这次会不会是由电容漏电引起的呢,报着试一试的想法,把其中路经的几处贴片电容全部拆了,开机通电,呵呵,居然修复。。。注(我拆的全都是对地的滤波电容,如果板上有耦合的千万别拆啊),说起来这台机子有点简单,希望能给象我一样的菜鸟们留点经验吧。如有想同故障的不防试一试,哈哈,只不过拆坏了别找俺啊。。

网友:
嗯感谢  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HP的有款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维修简单,思路最重要滴。。。

网友:
逐级维修,思路对头!和呃呃呃!

网友A:
取下来,测测有没有击穿的,再补上去不是更好吗

网友:
哈。。。好多多这样的机

网友:
我见的一般都是按键漏电导致的

网友B:
楼主你说的电容是按键板上的电容吗

网友:
作用新人真不明白,看一下驱动板的电容都很小的

网友:
以前还碰到过 分压电阻变质 造成按键失效的 不过比较特殊 分压电阻是在驱动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来,测测有没有击穿的,再补上去不是更好吗

电容漏电  一般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HP遇到中间有一条线的 一开始以为屏线  后来也是用楼主的办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HP遇到中间有一条线的 一开始以为屏线  后来也是用楼主的办法解决的

这才是学习了 这也行

网友:
我想应该先测量一下各按键上的电压值,哪个地的那路一般就是漏电的,然后找那个支路的电容来拆,是不是更简单些呢?

网友:
这个问题冠捷产的机器有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电容是按键板上的电容吗

是驱动板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