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上显卡就掉电

楼主(2013-10-01):
一块华擎945的独显板子不上显卡跑码正常也能听到正常的滴一声,上了显卡跑码到D5就掉电 显卡换了N块,求助!!!新手麻烦讲的通俗点 谢谢!

网友:
考虑一下BIOS, NB。显卡供电。

网友:
做下桥,今天刚修了一块这样问题的板子,做完桥OK,正常

网友:
先用金属片刮下接口

网友:
估计还是你桥有问题。加热下试试

网友:
应该先检查下显卡电压 在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我晚上还玩好好的 我挂了一夜游戏 第二天起来就成这摸样了

网友:
插上显卡测下供电是否短了 不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