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780l-rl开机老是得按f1 按了f1后又重启 老这样循环 高手救救 小弟谢了先!

楼主(2013-10-01):
梅捷a780l-rl开机老是得按f1   按了f1后又重启   老这样循环  高手救救  小弟谢了先!!

网友:
进BIOS里面把网卡屏蔽掉。也许会有惊喜哦

网友A:
谢谢哥们  刚才有一次按f1不会这样  我就刷了bios   现在好像好了   它如果还会我就按照你的办法做  你的办法有效果我就把网卡芯片给烤下来换掉看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哥们  刚才有一次按f1不会这样  我就刷了bios   现在好像好了   它如果还会我就按照你的办法做  你的 ...

好了就好了。。。修过这种现象。。不过是雷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就好了。。。修过这种现象。。不过是雷击的。

嗯嗯  用一两天看看  如果还会再来基地求救  呵呵   总之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