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9Z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10-01):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正常时触发能亮机,不正常时19伏被拉低到几伏了不开机,对地阻值正常,会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那你就查19V呗。不正常的时候查。

网友:
直接从电源口接过去

网友:
是仁宝的主板吧,,点火回路,,主供电   有问题

网友:
该从哪里查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