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C 掉电重启

楼主(2013-10-01):
昨晚接到一海尔T6-c 只用电池进系统,一切好的。加上电源,按开关大短路,只用电源,不加电。拆开发现充电接口旁pq3 的4脚断线,连线之后只用电源可以加电,可以充电,但是电流跑到0.6几掉电重启。显卡供电没有,cpu俩组供电,有一组没有。

网友:
应该就是充电供电芯片和19V  MOS管的问题……都换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