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上网本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修复

楼主(2013-10-01):
  下午接到客户戴尔上网本 故障为开机黑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客户交代机器 拿电脑城做过显卡·换过灯管 高压条 故障依旧。拿来机器接上可调电源测试 电流走到1.3 外接显示器亮机 进系统正常。内屏没有任何反应,背光也没有。初步判断故障应该在显卡到屏线接口之间,根客户报价之后·让他第二天来取机器。送走客户,开始拆机 拿出主板目测发现显卡确实有动过痕迹 旁边的小电容都走位了,先不管它、按照自己思路先测屏线接口的供电·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请各位指点

14脚15 脚屏的开启电压测量为0V  这个电压正常位高电平开启信号 0V肯定不对通过电路图追查到LCDVCC是由Q10的S级发出  D级为+3VRUN 3.3V高电平 Q10导通3.3才能过去 它要导通G级必须大于S级 测量G级为0V问题就在这 继续往前找发现Q10的G级由+12V经过R36 100K电阻过来  另一路到达Q11的D级 S级接地  也是N沟道管子 正常情况下Q11不导通Q10的G级才能得到持续的高电平 测Q11的G级为高电平 Q11导通把Q10的G级拉低了所以Q10就不导通所以 +3VRUN就过不去 LCDVCC始终为0V   继续追查Q11的G级连接一个反相器的输出端 反相器的工作原理是进高出低  进低出高  那么1脚应该输入高电平6脚才会出低 测量发现1脚为0V

1脚FPVCC是由显卡发出的LCDVCC的开启电压   因为这个信号只到这一个地方 果断把反相器拆掉不要了  拆掉测量LCDVCC Q10的4脚 3.3正常   装上内屏开机 还是不亮 仔细观察 里面能看到图像 就是没背光   还是缺电压  继续测屏线接口  2脚3脚的+5VALW  和+5VSUS 正常  10  11  12脚屏供电为2.2V肯定不对 正常应该为19V左右  中间经过L9电感和Q53的D级相连 P沟道的管子 G小与S导通  G级是由PWR_SRC经过RP34和4P2R- 2个100K电阻 另一端连接Q52 正常是Q52导通 2个100K电阻分压 G级得到8.5V左右电压 跑电路发现 测量Q52也是导通状态 跑电路发现连接Q52的4P2R 电阻掉件了  从料板取下100K电阻补上  用洗板水刷干净 在此插电测量L9电感上电压为18.9  接上内屏开机开机熟悉的戴尔LOGO出现 。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我修了很多这种情况啊,一般是LCD_EN的问题。。。可以改一下线路的。

网友:
那样多麻烦 直接摘掉就好了

网友:
LCDVCC是开启????是屏供电吧。。

网友A:
缺供电,直接改线路就行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这个上家也太水了,就知道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供电,直接改线路就行了。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   所以直接摘掉反向器会更快

网友:
恩好的很

网友:
牛  思路清晰,努力学习中

网友:
看不见图,都是文字,新手有些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