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里面有波纹一样的东西,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01):
液晶,应该是受潮了,屏幕就跟用湿的东西擦过没擦干净一样,类似于水波纹,但是这个是屏幕的问题,盆友们有见过的吗?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补充内容 (2013-10-2 11:08):
谢谢各位了先,先说一下,因为现象不明显,拍照片根本看不清,

网友:
木有见过的吗?帮帮忙吧各位

网友:
更换一下数据线,有的是数据线干扰。

网友:
先谢谢了,不过这个肯定不是干扰什么的,我直接用点屏的高压板点灯管,里面还是有那样的东西,所以不会是信号神吗的问题

网友A:
最好上一个图片,我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上图看下吧

网友B:
是不是有斜纹呀,要是有斜纹是屏幕问题,液晶显示器屏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一个图片,我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现象太不明显,我拍的图片根本看不到

网友(点评):
是不是有斜纹的? 这个是膜的问题。要更换膜即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斜纹呀,要是有斜纹是屏幕问题,液晶显示器屏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对的对的,受潮引起的,大师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现象太不明显了,拍照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一个图片,我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谢谢了,那能确定是膜的问题吗?我怕是液晶面板的问题呀

网友C:
拆出来清理一下  应该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出来清理一下  应该  就可以了

我怕拆出来越擦越脏了。。。。

网友A:
有斜纹我基本能确定是膜的问题。
更换膜即可解决。

网友:
应该是屏的内膜有问题,不过这个不好换。。。有条件可以换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斜纹我基本能确定是膜的问题。
更换膜即可解决。

是把面板拆下来后,里面的透明膜吗?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膜怎么会干扰到呢

网友:
我也 不明白怎么出的,来学学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是偏光膜的问题,结果吧偏光膜撕下来弄不上了,郁闷呀】

网友D:
受潮的话直接把第一层基板  也就是线路部分直接拆下来 太阳底下晒下就可以了  其他的用电吹风吹下就OK了

网友:
拆了那么多屏,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这个不好弄呀

网友:
这个问题???????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我也到过斜纹的显示器,那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去广州可以更换,15元。
自己更换很麻烦。

这个也不现实呀,谢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受潮的话直接把第一层基板  也就是线路部分直接拆下来 太阳底下晒下就可以了  其他的用电吹风吹下就OK了

是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E:
这个没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遇到过啊!

好吧。。。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F:
大家说的是什么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说的是什么膜啊?

可能你不知道,液晶最表面除了有个十块钱贴的膜之外还有个偏光膜,没有偏光膜就是白屏

网友:
少上一个膜  没事

网友G:
遇见好几台了     是屏里面的问题    退给客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遇见好几台了     是屏里面的问题    退给客户了

no,偏光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no,偏光板的问题

是屏里的膜把

网友B:
你真的高手,这个不是随便换的,要无尘室才能换,还要看膜的角度的

网友I:
来学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高手,这个不是随便换的,要无尘室才能换,还要看膜的角度的

是呀,但是不在无尘室换效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来学经验的
你这是刷分呀,小心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