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显示器无信号,无声音,主机仍然运行,求高人相助?

楼主(2013-10-01):
5月份配的新机:
CPU:i5
内存:金士顿 ddr3
显卡:蓝宝石 7770
主板:P8Z77-V LX (该主板上有DRAM_LED内存指示灯)
电源:全利文 500W (当初实在不该配这个电源,当时也没在意

跑了三个多月一切正常,8月份后大概有一两个星期没用,之后一天开机运行大概半小时后出现如下故障:

1、显示器突然黑屏无信号,无声音输出
2、主机还在运行,内存指示灯闪烁
3、显卡风扇转速变高,显卡上PWM芯片很烫。(正常运行时,各项硬件温度正常)

针对以上问题经历了如下解决过程:

1、强制关机后开机点不亮,主板自检没有任何报警音(已安装蜂鸣器),内存指示灯闪烁。有时候会不断重启,有时候不会重启,主机运行但故障依旧。

2、插拔显卡,内存,拭擦金手指后问题依旧,拔掉显卡,显示器接集显,问题依旧(应该可以排除显卡问题)。

3、拆锂电池后,清除CMOS,成功进入系统,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问题,但时间较段,一般在十几分钟到两三个小时。

4、拿到电脑城保修,开机一切正常,跟3DMark,跑大型游戏,温度也不是很高,几小时后没出现任何问题。

5、鉴于4所述情况,回家后换了插座(之前的插座没有地线),同样也正常,还以为是这个原因,于是又换回之前的插座,运行一段时间后还真出现了问题,然后
又换回来,又正常了。

6、如此跑了差不多半个月,期间没有任何问题(因此我还一度以为问题解决了)。但最近几天问题又来了,同样清除CMOS后又可运行,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出问题,这个时间段似乎也不太稳定,
有时候是两三个小时,有时候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可以一两天。

注:
a、基本上每次出现问题后都要清除CMOS后才能正常启动进入系统
b、有两三次拔掉电源线重插时还导致漏电保护开关跳闸
c、还有一个情况是,拔掉电源线时,按开机键风扇(装机时配了几个带灯的风扇)竟然通电了(是有时候,不是每次)。这种情况是否不正常,是否说明电源有问题,
我猜测开关跳闸的时候也正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综合以上情况,是否可以推测:
1、电源的问题。电源不稳定(对全利文的电源实在不放心)导致主板供电问题,这个推测的主要依据是漏电开关跳闸以及显卡PWM芯片发烫(据说这个芯片发烫可能由于供电不稳定)。
2、主板的问题。主板不稳定。

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急啊!!!!!!!!!!!!!!!!

网友A:
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啊,自己找个功率大点的电源上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估计是主板不稳定引起的,几率大点。特别是以前V星的G41主板就有这种问题,可以参考一下。会不会也是主板问题。

网友B:
估计是电源供电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C:
V星G41确实有这种问题 ,我遇到过 搞得我头大了  最后返修,售后换了一块板子

网友:
换长城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长城或者航嘉的电源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啊,自己找个功率大点的电源上去不就知道了.

首先我这里换配件不是很方便,跑来跑去挺麻烦的;
其次这个东西故障也不是总是能重现,可能几天,十几天不出问题;
再次写这么多也是希望大家指点,了解多一点,弄清楚其中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星G41确实有这种问题 ,我遇到过 搞得我头大了  最后返修,售后换了一块板子

哦,忘了说我的是华硕主板,返修又得等了,6个月前买的能直接换个新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V星G41确实有这种问题 ,我遇到过 搞得我头大了  最后返修,售后换了一块板子

我的主板是华硕,不知道情况怎样,其实有个情况忘了说,主板芯片组也挺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源供电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其实我也打算先换个电源试试,先在这儿问问大家确定一下。

网友:
直接换电源试试几天 、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石英振荡器

网友D:
我估计是你的显卡坏了。必须要到电脑城去解决了

网友:
换个大功率电源

网友E:
看看手头有一块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是你的显卡坏了。必须要到电脑城去解决了

可拔掉显卡,接集显还是会这样。
坑爹的是,国庆拿到电脑城测了两三天又没事儿,现在又拿回来用了两三天又有事儿了。
这破电脑,跟我玩儿阴的。

网友:
显卡温度高正常,因为不加载驱动显卡都是全速运行的,肯定发热大。
电源应该也正常,虽然电源也会引起黑屏,但是清cmos不能解决。
主板问题可能性大,趁没过保换主板吧,坚决点。
还需要再了解一下,清除cmos后有没有设置什么特别的?主板/cpu运行温度是多少?

网友:
把电脑搬到别人家试试,

网友F:
  应该是显卡坏了  拿去保修

网友G:
检查给主机的供电线插头是否有松动或者因接触不良导致的打火,引起故障。同时故障出现后,测量一下纽扣电池的电压是否是3伏。

网友D:
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像这样的问题我估计大多是硬件坏了,必须更换测试,

网友:
估计主板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
问您几个问题:
1、显卡上那个PWM芯片怎么那么烫呢,手摸着都受不了,就算是正常情况吧。我的疑问是这个芯片老是这么烫,它受得了吗,只是好奇啊。

2、操作系统问题可能造成这个故障吗?昨天去电脑城拿了个电源回来换上了,先试试,问题是刚换上去之后运行一会也死了,接着又试了几次,也是运行一会儿死一会儿。郁闷之下想想不如重装系统试,第一次重装没装成,接着又装一次好了,到现在为止一切正常。(搞不清是什么起了作用还是暂时正常)

最后回答你的问题,清除cmos后没作其它设置,bios也是默认值,主板、cpu温度也不高,40度左右。
不知道还会不会出故障,只能先用着,如果再不行,就只能拿主板开刀了。(其实我潜意识里不希望是主板,修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是你的显卡坏了。必须要到电脑城去解决了

为什么是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手头有一块这样的

关键是,到电脑城它就又老老实实的,回来又不肯消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显卡坏了  拿去保修

为啥呢?而且拿到电脑城没测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像这样的问题我估计大多是硬件坏了,必须更换测试,

还没呢,你说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不?

网友H:
是不是bios的问题,从官网下载重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bios的问题,从官网下载重刷一下

经过上面27楼所经历的重装系统之后暂时还没出问题,如果再出问题,先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查给主机的供电线插头是否有松动或者因接触不良导致的打火,引起故障。同时故障出现后,测量一下纽扣电池 ...

不是3V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频线换一下,

网友:
估计是电源供电的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