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正正的芯片级认识

楼主(2013-10-01):
以前看南桥的数据手册,后面一大片都是有关桥内部控制器registers的配置信息。那时也不知道那么资料有什么用。在某论坛看到一帖子,如何访问PCH的GPIO的配置信息,控制GPIO的输出电压。

首先,桥之所以是桥,是因为桥是桥梁的意思。在冯的计算机架构中,就是CPU,桥,外部设备
CPU访问外设,也就是对外设进行读写操作,需要通过桥进行,把内存也看成是外设,内存也是CPU需要处理的数据的存储设备。

CPU与桥的通讯总线,如FBS总线

桥内部的总线,如PCI总线

挂载在桥内部总线的控制器Controllers以及Bridge,如SATA Controller ,UHCI Controllers ,PCI-to-PCI Bridge,LPC Interface Bridge等等

最后才是挂载在控制器上的外设。

CPU访问外设通过32根地址线,桥负责对地址线的译码,将其映射到某个设备上。

接下来的重点戏就是如何控制桥的gpio脚。使用工具RW - Read & Write在windows下读取系统硬件参数,并配合PCH手册上的有关gpio访问地址值,以及配置参数的作用,人为控制gpio脚的电压。

以下是  转帖  用RW来修改PCH GPIO的电平,以QM57 为例。

看完这贴,保证会对南桥内部结构有一个全新的看法。这才是芯片,那些换换芯片的技术其实熟练了谁都会。

图片搬不过来,要看的就百度        用RW来修改PCH GPIO的电平,以QM57 为例。
还有后继的维修实例,请百度        闲来无事,改电路绕过HP 2540p 3G网卡白名单。

我这样做只是想让大家进步,我不是那个论坛的托。迅维的论坛还是挺热闹的。

PCH 文档

GPIO 介绍部分

GPIO 寄存器部分

48h到4Bh 为GPIO区块在LPC寄存器里的位置

PCH 内存映射

LPC 为PCI设备内涵GPIO寄存映射。31等于1F

GPIO的编程参考文档

选择PCI设备,找设备1F function 2,找地址48h到4Bh

得到地址501过滤,用计算机过滤只要读取7到15bit 的数字为500就是IO里的位置了

GPIO地址区段的区分和描述。7到15为IO映射地址

GPIO_USE_SEL,GP_IO_SEL,GP_LVL 为可更改选择,输入输出端选择,电平选择

IO 里的GPIO整个寄存器定义

那无线网卡开启讯号开到,为GPIO57

重点,57在第二节。从30h开始为GPIO31以上的设定。检查GPIO_USE_SEL,GP_IO_SEL

GP_LVL2里的GPIO57电平就在3Bh的地二个bit.计算法为文档里的38h开始

修改前,wlan还能查到讯号

修改为低电平,就关闭了wifi讯号

网友(点评):
楼主发的有些图片看不到了,GPIO桥的自定义脚,楼主的意思是说通过RW这个软件来修改南桥的自定义脚来达到所需的目的,对我很有触发,希望楼主能把后面的图片给补发一下

网友:
看不懂,很高深

网友:
我也看到过类似的,也是用那个RW的软件,不过维修我觉得没有必要深究那么多,了解下还是可以,不过研究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网友(点评):
干维修确实没必要。我只是一时兴起搬帖子过来。借迅维大论坛让更多的人看看,算是抛砖引玉。论坛上理论的帖子太少了。

网友:
芯片级维修对这些认识有用吗

网友(点评):
芯片级维修对芯片的内部结构有一定的认识。 其实也没必要如此了。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挺高深的,维修员脑瓜都快爆炸了还是少装点吧

网友(点评):
呵呵,额外学些东西确实需要花精力。

网友:
这么高深··了解下 还是可以的··毕竟不是搞研发的·

网友(点评):
嗯,识时务

网友:
虽然看的一团雾水,但还是受益了,谢谢……

网友(点评):
只需看看而已,不用深究。

网友:
也不知道你那里转来装B的

网友(点评):
可能大家来论坛是为了看维修实例,而不是讨论学习知识。

网友:
这个东西干普通维修用不到的吧。。。完全和我学的不是一个级别,看不懂

网友(点评):
普通维修不会用到的。

网友:
那个论坛的?

网友:
教你怎么配置桥,来改一些支持的设备

网友(点评):
差不多吧。

网友:
这水有点深了, 看不明白

网友(点评):
其实没有人看明白,

网友A:
可以说下这些资料出处吗,感觉可以解决1802问题

网友(点评):
自己百度下,1802问题只能改bios中的白名单,或是改卡上pci id。 例子中白名单问题,只是没发出WWAN_TRANSMIT_OFF#,所以人为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1802解决 http://www.thinkwiki.org/wiki/Problem_with_unauthorized_MiniPCI_network_card

网友:
能用的不学    看这些只会凌乱了自己!

网友(点评):
有精力就多学学,没经历就把基本的搞清楚。

网友:
扯这些没有用的,看看时序就行了。开发人员是全看的。

网友(点评):
时序就那几个步骤,看一眼就记住了。

网友:
我觉的这个还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的D620我想让风扇一直常转又不想动主板飞线,那这个就可以试试喽!!!

网友:
大师,你给的链接全英文啊,俺们只是小小白,看不懂。我这有个R400换板后出现1802问题,用它原来的BIOS可以过但机子很慢很慢,我想把BIOS中的关于无线的信息提出来,就是你说的BIOS中的白名单吧,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吧。还有如何改卡上PCI ID,PCI ID是不是无线的MAC,改了可以解决1802问题?

网友(点评):
PCI ID和MAC两回事了,你有精力自己找找吧,我没时间搞,我到现在还在哭学电路方面的理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下这些资料出处吗,感觉可以解决1802问题

1802这个报错可以完美解决的看论坛搜索

网友:
有难度呀,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2这个报错可以完美解决的看论坛搜索

那只针对老机

网友:
看的我头晕眼花, 还是支持下

网友:
研发级别用的吧

网友:
大师,你自己是否找到过BIOS中的白名单?我用WINHEX找我自己的机子没有找到,后面想了一下我机子没有1802问题,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白名单,所以找不到我的无线网卡的PCI ID在BIOS中的位置。我想我这个R400的机子是有白名单的,但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把我的网卡添加进去呢

网友:
太长了,建议大家还是从简单实用得做起,复杂得遇到慢慢再研究

网友:
貌似挺复杂,小学毕业的我,哎,两眼泪啊

网友:
了解一下还可以,没有必要去深入研究。

网友:
这个资料非常好  能把那个i2c的对照表  分享下吗  谢谢

网友:
理论很深奥,原理很复杂,能懂最好。不过维修有时是很简间的,傻瓜也能把东西修好。并不一定非得高深的理论参与。

网友:
太深奥了,小白看不明白。。。。。。

网友:
有时候修着修着我感觉我还是要重基础学起,不知道为什么。。唉

网友:
小白白看多了不好 还是先干好维修 有空再研究吧 呵呵

网友:
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搞设计的多看看, 维修的看不看都行吧

网友:
挺高深的

网友:
好奇心强烈、求知欲强烈、用不了多久,就是维修界一人才

网友:
可以人为修改或者增加电脑的功能

网友(点评):
你百度一下,***论坛上的帖子.你不是在学模拟电路吗. 看一下单片机教程.有驱动IO脚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