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西 看看

楼主(2013-10-01):
(图片)

网友:
数据和电源合一输出,要看一下数据的插口才知道,没接触过

网友:
D_LINK你说是什么呢

网友:
调音箱声音的吧.

网友:
应该是信号延长器

网友:
和网络相关的哟  估计是什么信号发达!

网友:
难道是无线设备?插上手机卡就可以用无线连接上网?

网友:
截图 少的了点点

网友:
问买路由器的就知道 了

网友:
网线放大器吧

网友A:
这不是路由吗?  还能是啥? 飞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路由吗?  还能是啥? 飞碟啊!

肯定不是路由这个东西稍微比cpu大点

网友:
拍的不全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无线接入点管理器

网友:
外置式56调制解调器.接电话线用来收发传真 ,,也可以 用 它来 进行 旧式的 拨号上网! 如果有 软件,还可以做成 语音 电话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