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这块板子修不好就不想搞维修了...

楼主(2013-10-01):
联想B465C,amd的本子,开机电流到1.4掉电。可以听到光驱启动的声音。键盘大小写无反应。把显卡重新植球(应该是做好了)。开机一样。刷BIOS。开机还是一样。我怀疑CPU坏了,现在手头没有CPU换。先提个问题:显卡上面有个电容短,两端短,对地15。我把这个电容拆了,显卡上面两点还是通的。南桥上面也有三个电容短。难道这是正常的?
除了换CPU,换显卡外,还有没别的办法?前辈们帮帮忙。这个本子修不好维修大军就又少了一员啊。。。。。。。

网友A:
掉了个细节,待机0.2掉到0.1

网友:
AMD,我宁可相信是北桥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阻值本来就很低好不好?

网友B:
桥上面不超过三个电容短 属于正常 这种属于POST 不过 检测到光驱  桥的工作条件重点排查一下

网友:
南桥有问题,光驱还可以启动?

网友:
AMD的板子,如果板子没有明显的原件损坏,先焊下北桥吧。

网友:
LZ 可以接个诊断卡 或者用示波器看看波行

网友:
看来是新手电容两端阻止就是这样的,不是短路

网友:
待机高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上面不超过三个电容短 属于正常 这种属于POST 不过 检测到光驱  桥的工作条件重点排查一下

呵,呵,虽然不知道板子修不修得好,但还是学到了很多。我现在应该检测北样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虽然不知道板子修不修得好,但还是学到了很多。我现在应该检测北样是吧

检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了个细节,待机0.2掉到0.1

我知道,显卡跟南桥正常是不会短的……。一定是有问题了。不正常

网友:
加焊CPU座子一般能好!!

网友:
LZ 看电流跳变有没有过内存啊?AMD的北桥容易出问题,建议你换CUP后在做北桥

网友:
外接试下有木有显示啊

网友:
AMD 先考虑北桥哦兄弟!

网友:
汇报下,经过大家指导。先加焊了北桥。电流0.6---1.2---1.8----2.0-----3.8。掉电。多半是这个北桥问题了。求鉴定

网友:
兄弟  这个机器你得用原装电池测试  或者把维修电源的电压调高一点 我修这个板子很多了,调到21V左右基本不会掉电。

网友:
这个板子外接不显示的,必须接屏。

网友:
这板现在难修了,楼主动了显卡(还不敢确定是不是做好了),又动了桥(按楼主前后的电流看,估计桥也挂了)
这板原始故障估计加热下北桥就能亮机(个人看法,AMD的北桥出问题的多呀)

网友:
试下,如果好了就不用再做桥了。好了就拜你为师啊!呵呵

网友:
AMD的机子呀就是不太好修。坏得多

网友:
对地15是正常的。。AMD的桥有些几个电容完全对地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