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使用掉线号的问题

楼主(2013-10-01):
BHK杂牌显示器
LED的
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会出现“无信号”的问题
也就是说:正在用着呢 ,突然黑屏的,紧接着显示无信号  主机工作是正常的
关显示器电源,再开  依然是无信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电脑重新启动,就继续可以用了
一直可郁闷  判断不出是哪出问题了

主机确定是正常的
我更新了一根15针全通的高质量VGA线,偶尔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实在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
问题可能是驱动板程序或者VGA接口、VGA线的问题,还是直接改个驱动板算了。

网友:
排除显卡问题。不是线就是驱动板了,顺便看看有没有干扰。

网友:
把显卡金手指擦擦。

网友:
排除显卡问题     在刷程序

网友:
主机是好的,说明跟显卡没关系,楼上几位判断有误哦

发贴到现在   显示器一直正常  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况   找不到思路,放弃了

也不会拆机去试的   显示器是新的  还有30个月的保修

网友:
既然有保修 还是去保修把

网友:
驱动板的钳位二极管。

网友:
换显示器 确定故障了么?BHK是HKC旗下最高端产品,虽然做工用料一般 但不算是杂牌 ,算是纯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