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SE主板不触发经历一波又一波

楼主(2013-10-01):
    前几天接同行一张主板,不触发的主板修得多了,就给同行报了价放在这修,这种主板修得多了大概知道什么问题,不触发一般IO SB 等一些问题。
   今天有时间拿来修了,自己定了一个桥换上OK触发,但是不跑马,这种板子修到不跑马就麻烦了,要的时候要以就好要么就报废了。没想到这几十不好拿也。不跑马复位也有,换CPU 刷BIOS,IO换了,还 是一样,不可能这个南桥是有问题的吧,在换一个一样,那不会这么倒霉吧。现在就烦了,一般情况下我修板半小时搞不好的,我都不搞了,因为这个板是同行的也得搞啊,以前看过别人换822有换好的,我换了全板822跑D0,真完了啊,放在一边了有时间在搞了,有那位修过到的说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复位有,时钟正常这些都有了修起来就没法。那位有别的意见请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拿来是不触发的换了桥触发 ,现在是跑马问题

网友:
再把北桥和座子也换了,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会这么搞吗?

网友:
继续换南桥 嘿嘿

网友:
不觸發,這塊都是 GB SB的問題!

网友:
我刚搞了块asus的是北桥供电问题,moos管坏了。

网友:
换桥了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我修了很多P5KPL的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导致不跑码的原因很多楼主还是找到对应的电路图慢慢查吧

网友:
按照时序一个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