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接口

楼主(2013-10-01):
1.TTL 接口
一. TTL接口概述
TTL,即Transistor Transistor Logic,译为:晶体管-晶体管逻辑。
TTL电平信号由TTL器件产生。
TTL器件是数字集成电路的一大门类,它采用双极性工艺制造,具有高速度、低功耗和品种多等特点。
TTL接口属于并行方式传输数据的接口,采用这种接口时,不必在液晶显示器的主板端和液晶面板端使用专用的接口电路。
“TTL输入接口电路”中的TTL主要是指传输信号的逻辑电平,TTL器件输出低电平小于0.8V就认为是低电平0,输出高于2.4V就是认为高电平1
(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高电平一般为3V)
也就是说TTL电平信号分高和低两个电平,分别表示1和0,由于数字电路中的数据一般用二进制不服表示,因此TTL电平信号可用来表示二进制数据。
另外,TTL电平信号对于数字设备内部的数据传输是很理想的,首先,TTL电平信号可以直接与集成电路连接,而不需要线路驱动器以及接收器电路;其次,数字设备内部的数据舆是在调整下进行的,而TTL接口的操作恰能满足这个要求。
采用TTL输入接口电路的液晶面板,其输入信号就是SCALER电路的输出信号(TTL电平信号),由于SCALER电路的输出信号直接采用高电压的TTL电平经电缆线传送到液晶面板的输入接口,信号电压高、连线多、传输电缆长,因此这种接口电路方式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而且容易产生电磁干扰(EMI).
在实际应用中,采用TTL输入接口电路的大多是小尺寸液晶面板(15英寸以下)或低分辨率的液晶面板。另外,在笔记本电脑中也常使用TTL输入接口的液晶面板。
二. TTL接口的分类
按照6比特液晶面板、8比特液晶面板、单路方式或双路方式传输RGB数据的不同,还可以将TTL接口细分为以下几种。
1. 单路(或单通道)TTL6接口
对应于6比特液晶面板,使用单路方式传输RGB数据,也称为18位(R、G、B各6位)TTL接口。

2. 双路TTL6位接口
对应于6比特液晶面板,使用奇/偶像素双路方式传输RGB数据,也称为36位(奇/偶RGB各6位)TTL接口。

3. 单路TTL8接口
对应于8比特液晶面板,使用单路方式传输RGB数据,也称为24位TTL接口。

4. 双路TTL8位接口
对应于8比特液晶面板,使用奇/偶像素双路方式传输RGB数据,也称为48位TLL接口。

三. TTL接口中的信号
液晶面板TTL接口中一般包含数据信号、时钟信号、控制信号三大类信号。
1. 数据信号
数据信号是指RGB数据信号。单路TTL6接口中共有18条RGB数据线,它们分别是6条红基色数据R0-R5(6比特红基色数据,R0为最低有效位,R5为最高有效位),6条绿基色数据G0-G5,6条蓝基色数据B0-B5.
2. 时钟信号
时钟信号是指像素时钟信号,像素时钟信号是传输数据和对数据信号进行读取的基准。像素时钟常用DCLK表示。在使用奇/偶像素双路方式传输RGB 数据时,不同的液晶面板使用像素的时钟方法有所不同。有的面板对于奇/偶像素双路数据共用一个像素时钟信号,有的面板对于奇/偶双路的分别设置奇数像素时钟和偶数像素时钟两个时钟信号。
3. 控制信号
控制信号包括有效显示数据选通信号DE(数据有效信号)、行同步信号Hsync、场同步信号Vsync。
有效显示数据选通信号DE:所有TTL接口液晶面板的输入信号中都必须有DE信号。
行同步信号Hsync:有的液晶面板只使用单一的DE信号而不使用行同步信号。
场同步信号Vsync:有的液晶面板只使用单一的DE信号而不使用场同步信号。
有效显示数据选通信号DE在液晶面板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类似的定时控制信号,只有在DE为有效电平期间(一般为高电平期间)出现的RGB数据信号才能作为液晶面板的有效数据。或者说,DE信号的作用是在液晶面板上建立有效的数据区(观看区),从而建立一个显示窗口。

这种屏要求 AD 驱动板输入单口或双口 6 位/8 位的三基色的 TTL 电平,所以连接线用得比较多,一般用 FX8系列的连接头比较多, 60PIN/70PIN/80PIN,有比较早期的有 DF9B—31P(HIROSE)(HIROSE),/DF9B—41P连接跳线显得相对比较嘛烦一点,还有 MITSUBISHI 和 ACER 公司的屏有好多是用两根 45PIN 和 35PIN 扁平电缆 IL-FHR-45S-HF (JAE)/扁平电缆 IL-FHR-30S-HF (JAE)连接,早期的 IBM 也有单用一跟五十 PIN 的扁平电缆连接。就是 80PIN(AU LM150X2M)TTL 接口的屏。读者请注意,TTL 的 pin 脚较多,一般在 41 针以上,比较容易辨别。目前市面上笔者看到最多的 TTL 接口针数为 120 针。

2. LVDS 接口
一、 LVDS接口概述
LVDS接口是英文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的缩写,是一种低压差分信号技术掊,它是美国NS(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为了克服以TTL电平方式传输宽带高码率数据时功耗大、电磁干扰大等缺点而研制的一种数字视频信号传输方式。
LVDS接口利用非常低的电压摆幅(约350mV)在两条PCB走线或者一对平衡电缆上通过差分数据的传输,即低压差信号传输。采用LVDS接口,可以使用信号在差分PCB线或平衡电缆上以几百兆比特/秒的速率传输。由于采用了低压和低电流驱动方式,因此,LVDS接口实现了低噪声和低功耗。目前,LVDS接口在17英寸及以上的液晶显示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 LVDS接口工作原理
在液晶显示器中,LVDS接口电路位于液晶显示器主控电路SCALER与液晶面板之间,由主板侧的LVDS信号发送电路(发送器)和液晶面板侧的接收电路(接收器)组成。
LVDS发送器将SCALER输出的TTL电平并行RGB数据信号和控制信号转换成低电压串行LVDS信号,然后通过主板与液晶面板之间的柔性电缆(排线)【―――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屏连接线。】将信号传送到液晶面板侧的LVDS接收器,LVDS接收器再将串行信号转换为TTL电平的并行信号送往后续电路(一般是定时控制器TCON)。
比较常见的有 20PIN/30PIN 的接口,早期的 10-12 寸的屏也有 14PIN 接口的, 根据它的信号线口数一般分为单通道 6 为,单通道 8 位,双通道 6 位,双通道 8 位如图就是 LVDS 接口的屏,这是一个单通道八位的屏。注意,目前由于出于习惯“单通道”,“双通道”等在大陆往往被称为“单口”,或“双口
14PIN 单 6 定义:

20PIN 单 6 定义:
1:电源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空        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4 组相同阻值)

20PIN 双 6 定义:
1:电源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8 组相同阻值)

20PIN 单 8 定义:
1:电源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3-        18: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5 组相同阻值)

30PIN 单 6 定义:
1:空        2:电源        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4 组相同阻值)

30PIN 单 8 定义:
1:空        2:电源        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5 组相同阻值)

30PIN 双 6 定义:
1:电源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CK2-        27:CK2+

30PIN 双 8 定义:
1:电源        2:电源        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K2-        28:C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10 组相同阻值)

一般 14PIN、20PIN、30PIN 为 LVDS 接口,25、31、40、41、60、70、75、80、100PIN 接口为 TTL 接口,其中 41PIN 以下为单 6 位,60PIN 以上为双六位屏50、80(50+30)PIN 接口的为 RSDS 接口。单排白色线。14+20IN 接口为 TMDS 接口,少得很!
3. TMDS 接口
一、 什么是TMDS
TMDS( Transition M 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ing)是一种微分信号机制,它运用先进的编码算法,把8bit数据(R、G、B中的每路基色信号)通过最小转换编码为10bit数据(包含行场同步信号信息、时钟信息、数据DE、纠错等),经过DC平衡后,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数据,它和LVDS、TTL相比有较好的电磁兼容性能,可以用低成本的专用电缆实现长距离、高质量的数据信号传输。
这种平相对于前两种接口的屏来说,算是用得比较少一点的,是一种类似于 LVDS 的接口,在大屏尺寸的屏中有一部分使用该接口。TMDS 接口的屏,典型的有三星公司出的 LT181E2-131 及 LT170E2-131 等

网友(2022-12-16):
还有EDP进口屏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