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电源紫色线 14V正常的吗??

楼主(2013-10-01):
今天收到个电源开机都正常 但是测量紫色线发现有14V , 其他电源紫色线都是5.2V左右的 请问大家14V的这个正常的吗

网友:
       好久没有修电源了,怎么紫色线有14V,不烧主板的话,你的主板就是神主板了,或者是主板的稳压范围做得太宽了,正常应该是5v左右。

网友:
很高的~看看是不是稳压坏了吧~那个事辅助5V  SB5V的,给开机启动用的。这么高烧主板的嫌疑会有的~

给你个电源电压图吧,高低在0.5之内可以接受,太高对主板损害不好说的

网友:
没见过有14v的

网友:
14V指定不对,,,

网友A:
没有见过这么高的,要么你万用表有问题,最好测试多几遍或确认你的表是精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这么高的,要么你万用表有问题,最好测试多几遍或确认你的表是精确度

故障电源不好说,我见过到17v的

网友:
有的电源紫色线是通过一个三端稳压 器形成的,不知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B:
如果是ATX电源,紫色为待机电压14肯定不行,烧'I/O,SB。

网友:
记得好像是5VSB吧,不应该会出现14V的,电源老化了吧,

网友:
肯定错误,不用说

网友:
我看是不是你的万用表电池没电了!都14v了电源还能正常工作怎么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TX电源,紫色为待机电压14肯定不行,烧'I/O,SB。

我现在这个主板 I/O 烫手了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这个主板 I/O 烫手了开不了机

很简单换I/O,南桥没坏在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问题很明显吧 atx的电源就没有超过12v的 io发烫应该挂了吧  希望不要烧其他东西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杂牌电源雷击后,紫色电压10多v的,后来更换7500b后正常

网友:
14V还真没见过,问题很严重。

网友:
紫色线是5VSB也才5V,有14V?检查一下电路吧,绝对是NG的。

网友:
太高了  正常5v

网友:
换光耦、431,多半是PWM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