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稳压管是多大

楼主(2013-10-01):
ZD101  开关管 G级跟 S级的稳压管

网友:
找个坏的电源板 ,,相同位置带换下

网友:
楼主,这是显示器的电源板吧?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应该是保护开关管的稳压二极管吧?你想想,开关管G、S极间电压应限制多少伏,一般20伏左右的就可以,甚致可以不装。

网友:
这种不用装也是可以的,没必要为它费心,这种很少有坏的

网友:
不装试一下。

用一根导线能行吗?有么有搞错

网友:
不装也行的,你试试

网友:
945GC-M2945GC-M2945GC-M2945GC-M2

网友:
这个管可以不用装。

网友:
18V-22v都可以的,这个稳压管的作用是将G极电压扼制在MOS管的安全电压内。防止电路意外出现瞬间电压过高造成电源管理输出电压也过高超过G极的安全电压会击穿MOS管。理论上控制在18V比较安全。

网友:
不装应该是没事的吧

网友:
知道不装也没事,但是修板要追求完美,你说对吧

网友:
防止反压的一般的二极管就行

网友:
我一般用18V的。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片,这个二极管短路了,你可以在废板上找,看看原来的二极管标有的颜色来找也可以的!我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
个头相同的就行了,

网友:
找个料板 同位置的代换

网友:
不装也没事的,这个二极管

网友:
试试看了,随便找个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