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小电脑

楼主(2013-10-01):
这种主板怎么搞?

网友:
查供电部分还能搞,其它的,除非有备件。

网友:
以后都这样的话,就不用修了,直接换

网友:
这是什么电脑?一体机?工控机?

网友:
微型电脑啊!要是I7的就好了

网友:
很老的机子了,可以做留念,应该是工控还是服务器

网友:
主体还是与普通机器一样搞?!
只是供电、输入输出部分有区别?!

网友:
呵呵座桥直接干桥

网友:
修不好 收下 做个装适挂店墙上!

网友:
修这个比修台笔记本好赚。
一般都是用在一些仪器里面的。在汽车灯光测试仪,废气测试仪里面见过。运行WIN98系统。

网友:
图拉丁 PIII
笔记本 SD的内存
810芯片组
英特尔的网卡芯片
ICS的时钟芯片
很普遍的

网友:
这是什么电脑,比笔记本还小。和手机有的一比了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么小的主机 稀奇

网友:
我见过这么大的微型电脑  太小了  上门修电脑 客户把我带到显示器旁边 我说主机呢 他说这个就是 ,和路由器一样大

网友:
这个没件不好弄啊,

网友:
老机器,,不好修

网友:
什么故障呀~~~~

网友:
太老,吊死表示没见过

网友:
天啦,还有个PCI插槽

网友:
建议回收了挂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