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65大板装系统蓝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01):
下午一客户搬来一台主机,介绍说系统打不开出现蓝屏,让帮忙做个系统。当着客户的面通电试了一下,启动到XP滚动条的时候出现蓝屏。错误代码0X0000007F,网上查了一下,说硬件出现问题 的俱多,插U盘进PE系统一切正常,测了硬盘有没有坏道,一测吓了一跳,硬盘有977个坏道,第一感觉硬盘挂了。和客户说硬盘坏了,看是否要换硬盘。(一盘硬盘有这么多的坏道,电源不良的原因具多,所以也打算让客户换电源)客户一番纠结后,同意一起更换。
     更换好后,进PE装系统,GHost完成,系统正常安装完成后重启又是蓝屏,开始头大,想想现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只能修主板了。打发客户走后,开始动手。
  首先更换内存,电源,看散热,再看看主板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良的地方,再次重装系统,和第一次现象一样,装好系统后,进系统出现蓝屏,先不急着修,想想:系统可以安装成功,但不能打开系统,可能会是那部分电路的元件老化,引起的不良,也可能会是硬盘接口电路的问题。确定了维修思路后,开始过手,再认真看了一下主板,内存旁边有两个25V 1500UF的大电容,下面有点微高,先不管换了再说,换下的电容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但还是换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硬盘的信号线都是正常的,打开北桥的散热盖,旁边太脏,斜着看了一下感觉有点边翘,用热风枪加焊膏把北桥重新加热了一下。400度吹了大概有5分钟。
    冷却后,上机,再次做系统到硬盘上,这次系统完成了,完美开机,出现桌面,测试了一个下午OK。通知客户来取机!

补充内容 (2013-10-3 08:00):
不好意思,修好的这块主板客户用了三天,同样的问题又出来了,现在可以确认是北桥不良引的蓝屏。没有办法只能退钱!因为北桥在台式机上面真没有什么重做的价值

网友(点评):
这个要顶下,蓝屏,不易搞。。

网友:
就是电容问题,加焊北桥,没坏算你运气好了

网友:
不知你有没推动北桥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什么问题呀?

网友:
看了此贴学到了知识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到底是桥 还是电容呢?   桥最多少时间下 最高的耐温值是多少呢

网友:
真心桥的问题

网友A:
楼主说是桥的原因,那你摸桥发烫吗。

网友B:
这两天都有三块桥不行的板了  没得赚,用风枪加焊可以用  放一晚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是桥的原因,那你摸桥发烫吗。

如果桥坏了或有断路的地方,会发烫,但这种虚焊的现象,发烫的现象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都有三块桥不行的板了  没得赚,用风枪加焊可以用  放一晚可能就不行了

是呀,看来风枪根本就解决不了桥的问题。还是要BGA机才行
看到网上很多人做的土炮方法。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2013-10-31):
引用 网友C:
是呀,看来风枪根本就解决不了桥的问题。还是要BGA机才行
看到网上很多人做的土炮方法。有时间可以试试

最近也遇到很多,不稳定的机子,很头痛,要么蓝屏,要么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硬盘,换了,还是一样。祼版试也一样。不稳定头疼=======最近一台是,装系统都蓝屏,或安装中就出错了,重启了。

有时有能进去。。换了好的硬盘装也一样,是笔记本,方正T4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都有三块桥不行的板了  没得赚,用风枪加焊可以用  放一晚可能就不行了

攒钱买bga吧,还有为什么加焊下就好了。以我的理解是芯片与主板间的锡珠氧化了,但师傅给我说是芯片内部得晶体有问题了,加焊下就好了。那个对?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用风枪搞的用不了好久!!还是BGA好点!!最好是弄好了以后 给北桥上面加个小风扇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弄,弄好还是会出来问题的

网友:
北桥内部接触不良的问题   价格不合适 就换板 呗     不能放跑客户啊

网友:
哎·····赔了夫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