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000左右的示波器 多少兆的够用谢谢大家

楼主(2013-10-01):
求一个2000左右的示波器 多少兆的够用谢谢大家  店里买 所以问问大家用的都是什么

网友:
目前100MHz的就完全够用了;
优利德、普源、利利普、安泰信、鼎阳……价格千多到两三千。
根据资金情况与使用需求,选择面多而广的很啦!

网友:
  求推荐  求推荐  求推荐

网友:
各有千秋,各有各好坏,再说也没有用过那么多品牌的机机。
先去TAOBAO搜一下,按价格、参数对比一下,就出结果了。
然后决定网购或是实体店采购吧。

网友:
同意楼上。。。。先去TAOBAO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