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GA-K8NE开机风扇转一下停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01):
客户送来说开不了机,上机通电看了一下,按开关CPU风扇转一下即停,明显的主板,和客户谈价钱,收价40元,开修。去掉4PIN的CPU供电,再开关,依然电源风扇一动即停,明显有短路的,开始怀疑I/O坏,但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I/O。再用镊子短接绿线对地,开机,依然风扇一转即停。
   用万用表先测了一下主板的各大电感,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测到CPU供电的电感发现电感只有40欧的对地阻值,把CPU拿了下了,测还是一样,测了一下CPU供电的上管第一个D S之间0欧的阻值,不确定,用风枪吹下来,测果然这个上管坏了。再测其它上管阻值都正常,坏板上下了一个一样的MOS管。上CPU,测试卡跑码完机,至此修复完成。
   有点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CPU供电短路,去掉4PIN后也不能开机,且短接绿线和地,也不能开机。有没有行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A:
要看 12V 有沒有接在一起!

网友:
截个图纸来分析的话,大家更容易看明白嘛,哈哈。楼主的思路也很清晰啊,一下子能意大利断出问题所在,这才是修板的关键所在啊

网友:
有些老板子,24pin/20pin  上的12V和  4pin的12V想通的。

网友:
看看都不想学修电脑了呢,修个电脑才收40,一盘晕菜也40呢,还不如当伙夫呢,修电脑技术高后咋生活呢

网友:
因为是相通的还是短路的状态

网友:
没道理啊,红黄橙打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太老的板了,报高了,客户可能就不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 12V 有沒有接在一起!

用表测了,4PIN和24PIN的黄色线是没有还在一起的

网友:
太老的板现在都是直接叫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表测了,4PIN和24PIN的黄色线是没有还在一起的

印像中.AMD的有些 CPU供電異常,也會轉一下就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