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开机到0.4A左右掉电。

楼主(2013-10-01):
宏基4738G,有时候开机进系统可以正常显示,有时候不开机,不开机的时候电流到0.4A左右掉电,PL11电感的电压1.5v,和PL7的1.8v没有,CPU供电有,,,求思路
不开机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刚想修的时候又好了 放短时间有坏了 多开几次又好了

网友:
S5 电压有了没 没有的话 查下

网友:
有NEC大电容吗

网友:
不亮机时查问题。没有1。8查为什么没有不就可以

网友:
这机显卡容易虚焊,还有就是BIOS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不亮机时按时序查一下啊

网友:
看到ACER,就想到N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