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驱动板如何维修

楼主(2013-10-01):
换的通用一体版。开关有3.3跳变   开关二极管有特别微弱的亮亮  。 下来该如何维修呀

网友:
直接拘个驱动板就可以啦,哈哈

网友:
测一下主电压。转到驱动板上的3.3V  1.8V   是否都正常。

网友:
驱动不对阿,才会有微弱两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