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P43-X5主板开机不走字修好

楼主(2013-10-01):
接修一块七彩虹CF-P43-X5主板,通电能开机,有时可以走字,重启又不走字了,先判断是南桥问题,加焊南桥,故障依旧,因加焊南桥时取下电池,一直都没上,用电源供电,查COMS的短路子上电压,只有2.5V,此板以前修过几块,正常时有3.4V,果断去查3VSB电压,此电压现在只有2.7V,是1084稳压块供电的。上图

查R1和R2电阻,R1阻值90,R2阻值100,看下图,电压正好是2.7V,难道是电阻坏了,拆下R1电阻一打阻值有99欧了,真是它坏了。

拆下R1电阻后,测R2阻值有125欧,再用电路计算器计算出R1的阻值,R1阻值是75欧,用75欧电阻换上后,3VSB电压有3.4V了,通电开机能跑码了,上内存显卡一路走完,显示器上出图了,重启也正常。希望此贴能给那些还没有BGA焊台,碰到此问题时判断桥坏了退修的同行们一点思路。此故障不是桥坏了,而是待机电压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顶一下吧,不错,有时往往修板时,判断是最重要的呢

网友:
我的工具居然有人用。。。

网友:
呵呵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学习了,你是用的什么工具测的?

网友:
这工具好用吗?那里整的啊。呵呵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那个软件哪里有得下啊?

网友:
很好的教程

网友:
寻觅一好工具 电子电路计算器 好好的东东

网友:
肯定要先测各大供电的,lz怎么上来就干桥,方法不是很对啊

网友:
我修了一块V星G41也有这个问题,3VSB只有2。6V,哪里都不发热,先换1117ADJ的不行,再换换二个电阻就有3。2V了,开机OK

网友:
楼主修好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
VCCRTC 也是很重要的开机条件啊

网友:
楼主好牛呀 这电阻被经常忽视

网友:
待机电压一般不是要去量一下的?怎么做了南桥才去量

网友:
好东西 值得学习  软件怎么搞

网友:
一上来就干桥~~~牛~~~~~干完后再细查这样比较省时间~~呵呵

网友:
你好 楼主 你这个电子电路计算机主要是测量三端稳压器吗 还是任何元器件都可以测试阻值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现在修主板没钱赚,上来先干桥,BGA加焊一下十分钟,很多都是加焊桥就好了。计算用的软件叫《电子电路计算器》,在网上一搜就有下载址了。这个软件还是在论谈里看到有人在用才下载的。很好用,功能很多,我已前用的都是分开的,单个计算功能的软个,这个却有电阻串并联,三端稳压,色环电阻,贴片电阻的换算。

网友:
电子电路计算器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我也修到过  待机电压不够  诊断卡的灯没那么亮

网友:
非常仔细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