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 22w90ps驱动板无ON/OFF,改接后屏幕白屏,接入VAG信号可显示

楼主(2013-10-01):
LCD液晶不显示,测5V,12V正常,无ON/OFF,和DIM ,我直接从驱动板接了个3.3V到ON/OFF后屏幕白屏,然后显示AOC的标志,过会又是白屏,接入VAG信号可正常显示,白屏怎么处理呢

网友:
,找的到的,不要接通电就有的3v就不会白屏了

网友:
两个信号一般不会一起没的,建议你刷下BIOS,或者找一个主芯片的PDF看看哪个是控制脚,是不是驱动板输出ON/OFF信号的三极管坏掉。

网友A:
我教你一招吧,从屏供电直接飞个线过去,只有短时的白屏,不影响使用,比较靠谱的办法了

网友:
如果飞线on的话,我一般都是直接飞屏供电5V或者串联个电阻或二极管。

网友:
你可以接在屏供电的5v上啊,开机虽然会白屏一下但是这样无信号输入就不会一直处于白屏状态

网友:
无ON/OFF和DIM,刷这个试试!

网友:
换了通用驱动板搞定!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0
换的好
换个毛,还没修就换。

网友:
你接3.3点亮亮的时候量过DIM吗?会不会真像3楼说的三极管坏了,先加焊一下主芯片试试,不行就查ON/OFF电路!

网友:
ON off是芯片控制的 你这接3.3V常高电平肯定一直白屏了

网友:
换供电三极管啊,那样就不会没信号时白屏了,

网友:
你把屏供电的3.3V接过来做ON/OFF信号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上故障有点含糊不清,我分析一下!
故障:DMI不能用,VGA可正常使用,无背光开启信号ON\OFF。
故障分析:1:无DMI,无ON\OFF如为同一故障,主芯片问题,或刷MCU,A0C的都爱坏。
     2:DMI,ON\OFF不同一故障,DMI几乎不用,只修ON\OFF。查ON\OFF转换电       路,不行如楼上用屏的供来来开启背光。

分析合理
DMI是什么东西?
通透

网友:
ON/OFF接个NPN三极管,用ADJ控制看看

网友:
有个控制on/oof的 三极管 看看他坏了 吗 不行加到 屏供电上  闪两下但是能用

网友:
屏供电  接开启信号就好

网友:
啊哦~~~~不知道的

网友:
这个电路修不好,还要改板子的,不要搞维修了

网友:
结案,按下关后才有ON/OFF电压,修复开关后正常

网友:
宏基的显示器有低电平开启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一招吧,从屏供电直接飞个线过去,只有短时的白屏,不影响使用,比较靠谱的办法了

从屏供电直接飞个线过去,只有短时的白屏,不影响使用

网友:
你找到的不是开启信号

网友:
我用绿色指示灯信号做ON挺好。

网友:
ON/OFF要开机过后产生才不会白屏

网友:
HDMI 数字信号接口。are you ok?

网友:
绿色指示灯,这个比屏的vdd好

网友:
接屏电压 为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驱动板上没有3.3V,维修驱动板就好,你接的那个3.3V家电就有,所以当你刚开机的时候屏上海没有信号灯管就被点亮了,所以白屏,建议你维修驱动板,如果实在是想投机取巧的话建议你3.3V接在屏供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