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都用什么品牌型号的烙铁处理焊盘呀,我的一上就掉点

楼主(2013-10-01):
就是烙铁的原因,一上焊盘就掉点,各位前辈都用什么品牌型号的烙铁处理焊盘呀,当然是便宜了好,多谢各位

网友:
是你技术问题,烙铁要求很低的,普通的几十块恒温烙铁就行,用刀头比较好拖,烙铁温度不能太低,低了就会掉点,高了会烤坏PCB板,一般温度是350~380度就可以了。

网友:
是你技术问题。

网友:
还是买个好点的烙铁吧,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买个二手白光942,951就已经很好用了,加个二手k头,几百块搞定

网友A:
你可能真是技术问题,我用的是80元的电烙铁,刀口头,一般设置的温度是400度或者380度,不要太低,我建议你一个方法,在BGA拆焊完成后冷却2分钟后立即清理焊盘,因为那样板子还有余温可以提高你清理焊盘的速度和效果一般不会掉点的,一般掉点的原因都是BGA底部封胶,还有就是BGA温度设置的低焊接时间短引起的,拆焊的时候我建议温度稍微高3-8度,时间加长5-10秒(比焊接)那样一般不会掉点的。(建议用迅维的BGA)

网友:
刀头 普通静电的就行,可能和你BGA温度有关系

网友:
拆焊比焊接要求的温度还要高,这是很最重要的宝贵经验

网友:
温度高点就可以了

网友:
936b  控制温度

网友:
先涂焊膏再拖式一下

网友:
是你技术问题,烙铁要求很低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5858-1-1.html

网友:
温度稍微高点  涂点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真是技术问题,我用的是80元的电烙铁,刀口头,一般设置的温度是400度或者380度,不要太低,我建议你 ...

前几天忘了拆焊的温度要求更高的事,拆下来掉了几十个点,废了一片dell主板,郁闷

网友:
加焊锡膏  烙铁温度400度 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和多少钱的烙铁没什么关系 我用的80块的烙铁 非常好用

网友:
什么工具不重要,首先练练焊接技术。

网友:
这个跟烙铁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亲们,我觉得不是我技术问题,我原来打工的时候用的是FX-888D日本白光马来西亚产的那个就百试不爽,现在怎么也找不到感觉了,特求高手们推荐把你们用的得手的烙铁,谢谢,谢谢哦

网友:
随便在市场上买个普通的恒温的就是,没什么要求的,关键还是靠自己的感觉!OK

网友:
你是处理什么焊盘啊。。BGA封装的吗?我觉得肯定是取下的问题。。

网友:
没别的。刀头。PC版上油。轻轻拖就是。掉电是你太重了

网友:
楼主找几块料板多练练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是BGA台上取芯片下来的时候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