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PST出错

楼主(2013-10-01):
WD3200AAJS-00YZCA0在跑PST的时候,有以下错误.
C4/C3/C8 都提示 unknown error c409
然后马达停转了.不往下跑了.
我是看了教程设的PST.步骤如下:
01. C4
02. C3
03. C8
04. C4
05. DC
06. 1008
07. DC
08. F7
09. D1
10. DD
11. DB
12. D5
13. D4
14. D3
15. D2
16. 3402
17. 1003
18. D7
19. AA
20. BB
21. B9
22. C4
23. 1003
24. DC

网友:
就是流程没过的原因

网友A:
你这前面是ARCO流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前面是ARCO流程吧

ARCO和PST什么区别啊,还有SF,真搞不懂.

网友C:
重新写一下校准模块看看

网友D:
要砍头的机率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砍头的机率大

太吓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CO和PST什么区别啊,还有SF,真搞不懂.

固件问题换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写一下校准模块看看

28模块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太吓人了吧.

1590??/////////////////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90??/////////////////

1640字数限制

网友:
unknown error c409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4-05-17):
兄弟,看一下我发的关于PST流程出错解释~~~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