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822排阻

楼主(2013-10-01):
                          华硕主板上的822排阻喜欢坏,想在淘宝上发些回来,不知道规格是图中的那个型号。

网友:
这个是什么?我怎么看不懂,可以说明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不敢百分百确定

网友:
0402目前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可以有,有时候很难找到

网友:
多备些料板不就有了吗,何苦要买了,这个也不是多难找的东西

网友:
只要阻值相同或相近,位置可装即可。

网友:
有时候排阻找不到的时候很火的。。。

网友:
楼主不会每天换几十个吧?

网友:
多备些料板不就有了吗,何苦要买了

网友:
我经常用472代换的,没必要一定找822

网友:
从料板上拆啊,822用的少的,

网友:
822的体积有大有小,小体积的用的多点吧。

网友:
我见的虚焊的挺多的

网友:
华硕主板上的8.2K排阻是0402封装

网友:
822容易坏吗

网友:
奥~~~不知道哦~~~还没遇到过呢~~~~这个坏了造成什么故障呢

网友:
一般都用103代

网友:
用0402的把,不过没必要买,坏板上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