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子u盘不能启动光驱又不好的情况大家是怎么装系统的

楼主(2013-10-02):
今下午六点有一人送过一联想老机子昭阳3100cf,看那样子最少有十年,系统坏了,这种老机子U盘不能启动,就没用u盘,还好内置光驱还能用,前几天专门刻了一张老机子专用光盘,正好用上,用光盘启动,上边有“直接装c盘”,点击后,很快开始ghost,但ghost到一半,出现“ghosterr.exe...”,装不进去了,以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于是上咱们论坛看,有一同行说把光盘里的镜像文件复制到硬盘的一个分区里,然后再ghost,觉得这办法不错,于是就复制,但还没一半,就出现问题,复制不完了,估计是光驱太老的缘故
想换个盘试试,于是将老机子专用盘取出,放入另一张ghostxp盘,重新ghost.又出现同样问题,“ghosterr.exe...”.
我现在是没招了,想用u盘装,大家有办法吗?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你可以拆下硬盘,找一台装得上那硬盘的机器先GHOST,GHOST完拆下装回原机器

网友:
就是外接光驱也行啊

网友:
2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或者换一个系统镜像试一下

网友:
你自己没电脑么?把硬盘下下来挂在你自己的电脑上GHOST一个系统然后再挂回去解压不就好了?

网友:
光盘里有WINPE的话去WINPE中再安装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拆下来

网友:
上网找一个一键安装程序,然后将那个硬盘挂支其他电脑上,安装时选择克隆完毕不自动启动,然后安装到这个这个硬盘的C盘,不重新启动直接停机,然后将硬盘接回原来的电脑开机就会安装完最后的步骤,很简单。

网友:
你可以拆下硬盘,找一台装得上那硬盘的机器先GHOST,GHOST完拆下装回原机器.也可用外接usb光驱.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用一上USB外接光驱,主板没这么老吧,应该能认出这个

网友:
2楼的方法不错,如果还不行,那就是硬盘可能有坏道了

网友:
学习了,大家的法子都不错。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  换一台机子装

网友:
另外插上一个硬盘 对拷

网友:
如果没有第三方计算机那就别折腾了~~油盐不进,怎么搞

网友:
想办法把映像文件写进硬盘其它分区……。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自己有电脑,是个台机,没可以装2.5ide硬盘的机子,又没转接头,从网上订了一套2.5ide转3.5ide,正在路上,还亏顾客不急,不然没法给他装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拆硬盘 换机子装

网友:
只有拆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