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硬件多配置的具体做法,适用于大部分无盘

楼主(2013-10-02):
上次做了一家55台的网吧,居然有7种配置,差点崩溃!
说说我做多配置的方法,有不对的地方请朋友们指正。

准备工作:
1.准备个干净的系统。我一般用绿茶。
2.调查网吧有几种配置,在服务端建立多配置,可根据主板芯片命名,比如945、965等。
3.调查网吧所使用的主板、声卡和显卡的芯片与型号。
4.准备显卡驱动。要包含网吧内同系列不同型号的驱动(就是说这个驱动可以驱7300、也可以驱450)。英伟达和ATI各一个。
5.准备声卡驱动。这个简单点,一般都是Realtek HD的。
6.准备无盘专用网卡驱动。

制作过程:
1.找一台机器(假设机器名为X001)接上硬盘安装系统,只安装网卡驱动和无盘客户端。
2.设置网卡,比如关闭流控制。然后开超级用户上传系统。注意:这个时候X001的硬件多配置是【默认】。
3.传完系统后关机,拔掉硬盘,从服务端关超级用户。
4.给这个系统包建立还原点。然后将X001设置为超级用户级,开机,复制硬件(这个地方不同无盘软件叫法不一样,比如锐腾叫:上传硬件)为945,关闭计算机,关闭超级用户。
5.从服务端将x001的硬件配置调整为945,然后设置为超级用户,开机安装驱动,完成后关机关超级用户。
6.再建立一个还原点,将另外一种配置的机器(比如X020)的多配置设置为【默认】、设置X020为超级用户,开机、复制硬件为965。
7.关闭计算机、关闭超级用户、设置x020硬件配置为965。
8.设置X020为超级用户、开机、安装驱动。完毕后关机关超级用户。
9.建立还原点,安装常用软件软件。

网友:
来赚积分升级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