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 报风扇误!

楼主(2013-10-02):
更换过风扇,确定不是风扇的问题,,,温控电路或温控芯片问题~!找不到这个温控芯片怎么办?
芯片

网友:
bios 试试看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的

网友:
我修过是IO 旁边有一个排阻估计是短路了,拆掉排阻就OK,具体的位置因为时间有点长了记不住了,不过只要顺着FAN的信号来查就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