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00 用电池暗屏·接充电器正常··

楼主(2013-10-02):
  DELL E6400笔记本使用电池暗屏 使用适配器正常··屏幕是led的·因为这个屏幕比较特殊·所以没有换屏试过;
  有兄弟们修过这样的故障吗? 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从EC入手吧

网友:
改屏就好了  啊   把开启和亮度调节连一起就好了

网友:
他暗屏是没有高压起来一样的·就跟高压板坏了一样的·那种·不是说偏暗·是很暗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