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花屏

楼主(2013-10-02):
如图。灯管刚换好没装进去还试了是正常的。装进机器里面就成这样了。因为是组装杂牌显示器。灯管是很好换的。换了其他的驱动板也是一样。会不会是屏挂了。不插屏线就是白屏。一查屏线就这样。郁闷啊!

屏上的TAB,左侧上部TAB坏了。。完蛋了。。找专业的,压TAB,估计得200元.。。。你玩大了。

网友:
屏线换了接口酒精擦过也是一样

网友:
哥门。这是屏的问题哦。。跟排线没关系。仔细看一下屏上面的排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排线松了

网友:
屏坏啦   应该是

网友:
屏坏了  肯定不小心碰到哪里了

网友:
把屏换坏了 屏上的小排线

网友:
之前有个师傅也是遇到这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本人就遇到过,屏线是很细得,一不小心就容易断的,还是小心为好呀,哥们!

网友:
把屏搞坏了。只有换屏了。

网友:
是液晶屏显示的的问题啊!估计屏挂了。重插排线或者换一根试试……

网友:
你把屏线拨开看看有可能断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我上次换灯管 结果 屏幕装起来白屏!!!屏坏了直接赔给人家  运气不好什么都遇得到

网友:
换屏还是要很细心的

网友:
楼主中奖了,这也叫花屏啊,很明显屏坏了啊

网友:
屏坏了,我看。。。。。

网友:
灯管不是随便换的。要非常小心。
应该是屏上方的几排排线压到损坏或者屏哪里搞到造成的。应该是没有修复的可能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