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掉电

楼主(2013-10-02):
一碰就掉电,不动就一切正常 ,不过有时开机没显也掉了,电流上0.3左右就掉,大多可以正常开机,不过动一下就掉电,南桥换了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
裸板点 看看掉电不  可能是外设

网友(2014-07-01):
有芯片虚了   0.3看哪个电压没起来吧

网友:
这个貌似通病吧

网友:
掉电温度,温控??

网友:
楼上说的对,裸板点下,看看是不是哪里会短路导致自动关机了

网友:
我的也是到0.3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