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不亮如何刷固件呀.MCU要用什么刷

楼主(2013-10-02):
屏不亮如何刷固件呀.MCU要用什么刷呀.我是小白.我的三星显示器.通电,电源灯亮.但是左上角模拟两字闪啊闪的.就是不显示东东.网上查到说是三星通病.这个要如何自己解决.

网友:
液晶编程器,或叫烧录器

网友:
告诉你一下。
百度SA系列显示器更新程序

网友:
更新程序也行  ,用编程器最好。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