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0618B 通病

楼主(2013-10-02):
现象:亮一下就灭  ,要放上一段时间 再开机才亮很短时间 ,刚开始以为 升压板是事  换后 依旧  ,怀疑驱动
想刷一下程序 发现刷完效验不了  用25LF020 氏 代  一切OK  ,,原机 BIOS

网友:
YUAN原机   BIOS

网友:
两个是一样的吗,,。

网友:
原机的MCU是什么型号,是25X20  么?

网友:
我这个显示器 症状是 灰屏    不知道刷机后 怎么样?  刷好了 也又能解决一个故障了 刷好 给结果

网友:
刷了 还是灰屏  换了屏线还是灰屏  加焊驱动板 主芯片 还是灰屏

网友:
我试过了好几台,过不了多久,又会旧病复发,看来不是程序程序的事。

网友:
遇到这样的故障。先把电源板的滤波电容统统换掉。
不鼓包也要换。
如果有电桥最好。可以准确测出电解电容的老化程度。

网友:
是哪种板呢  也没配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