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TX插座的5VSB针断了,怎么修复。

楼主(2013-10-02):
因为老是测5VSB和别的地方相通否,所以这个5VSB的针断了,怎么弄?
主板

网友:
要不单独焊一根脚,要不就换整个
同意楼主:
5.0
liang12
同意楼主:

网友:
从没有见过

网友:
整个换掉呗。

网友:
废板多的是,拆了换。

网友:
找个费板换个呗

网友:
换个槽子?

网友:
直接主板下面接一根细线

网友:
是的,换个剿,要是,是客户的,他插上不经常动,可以只把那个针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