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A330BW 白屏、花屏 修复

楼主(2013-10-02):
S22A330BW(红韵22) 开机白屏(图1).  版号:M220Z3-LA3.

更换通用版效果一样,排除驱动板问题。
逻辑板:
IC TPS65148  CM2719A   N431(GAMMA)
实测:V5=4.85 V3=3.28 VCON=11.85 VREF=11.3 VGL=-6.8V VGOFF=-2.3 正常。
VGH1 VGHP1 电压 为0V 不正常,正常应该在20V 以上 .
经测试,TPS65148 附近有3只双二极管,其中一个一半损坏 (贴片标识JB)。见下图2~5.
图2

细节图3

图4 正常应该为500左右。

细节图5

废板上找个A7j 代换。
代换后VGH1=22V VGHP1=26V 正常。
但新问题有出来了。见图6

图像出来了,但图像明显泛白,颗粒很粗、模糊。
先不动IC,先测GAMMA 分压。
测所有电阻都正常,在误差范围内。见图7
测N431 1脚相连几个电容是600偶左右,没测出问题。
那就另一种方法测(测电压)。
14级分压(EXECL写个公式很好统计,这里就不写了)
实际误差在0.2V左右。
图7

8.5V 该电阻实测只有7V。 由此可见8.5V对应的电容损坏,吹下该电容更换,图像正常。

补充内容 (2013-10-3 12:09):
原件位置图 见3 楼

补充内容 (2013-10-6 12:31):
谢谢版主 移动到 液晶显示器维修板块 ,让更多朋友看到。 不是发错,是我没有权限。 感觉对你有用朋友加点分  早日转正。谢谢!

网友:
更换二极管位置

更换电容位置

14级电阻分压第3个(从下往上)电阻 相连的电容。

网友A:
这么多问题都能找出来,厉害啊

网友:
屏能修到这样真的是历害,14级分压从来没有测过

网友:
相当的高手,佩服佩服,我这里有个17的屏也是图像发白,很粗,明天去看看

网友:
楼主你好厉害啊,屏电路你怎么学的啊

网友:
14级分压,连资料我都找不到   。谁有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问题都能找出来,厉害啊

这么多问题都能找出来,厉害啊

网友:
楼主认你做大哥吧 教教我屏电路啊

网友(2013-11-14):
必须精品,版主加精啊

网友:
高手啊  维修液晶屏啊     能找的到图纸啊

网友(2013-12-31):
果然是高手!

网友(2016-10-04):
相当的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学习了,前两天才修过一个花屏的显示器

网友:
楼主高手,到我手里基本报废

网友B:
我是显示器菜鸟  请问你说的那些信号是在屏电路里面哪个芯片上面测量吗?

网友:
这么好的贴 子,想评分来晚,质量贴 !14级分压是什么,这个电压是灰阶电压吗!

网友:
楼主下真功夫了

网友: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C:
图像发白 发粗  去查GAMMA

网友:
楼主对屏电路的几个电压已经很熟悉了

网友(2017-04-26):
引用 网友B:
我是显示器菜鸟  请问你说的那些信号是在屏电路里面哪个芯片上面测量吗?

屏逻辑板 一般会标有测试点 和名称
VCC VGH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像发白 发粗  去查GAMMA

这个水平要求比较高啊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提高水平

网友:
感觉挺难修的。不过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屏能修到这样真的是历害,14级分压从来没有测过   高手

网友:
楼上的有没有屏的资料呀,要不怎么修出来的。发出来分享下吧

网友:
会修屏电路的都是高手。。膜拜

网友:
这样的资料是在哪里找到的呢

网友:
屏上面的电压就这几个,如果电压正常就没搞头了。

网友(2017-05-26):
我这有个屏短路的那几个芯片 没找到图纸 没法测

网友D(2023-05-21):
联想显示器t2224rf屏幕花屏,逻辑板上有2个电容发热严重,测量是通的,是这个引起的吗?求指教!

网友D:
电容有两个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