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过这问题

楼主(2013-10-02):
七彩虹的断剑C.N78K 1.7主板,无IO主板,cpu,内存,桥供电电压正常,插上检测卡,触发开机,复位灯一闪就立马断电重启,反复如此,刷过BIOS,加焊过桥,都不行,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也没解决。

网友A:
找RSMRST 有电压  PCI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RSMRST 有电压  PCIRST?

都有电压,都是正常的电压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