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3-10-02):
我们经常见到有的人维修,修了一天半天,没有头绪,找不到故障,更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芯片级维修,一般的故障用万用表测几下,几分钟内就能判断出故障。这个和中医看病把脉是一样的,从人的脉搏上反映出各个器官的问题,从而对症下药。所以掌握测试点对维系至关重要。  不同品牌的主板主要测试点是一样的,但是阻值可能有差异,这需要我们在维修中不断总结,不断积累。 维修种常用的两种办法如下:  (1)静态(指不接电源的情况下)测量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通过阻值反映出相关的电路是否良好。操作方法为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比在测试点上;  (2)动态(接上电源的情况下)测量关键测试点的电压,通过电压是否正常来判断故障。操作方法为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上,红笔在测试点,黑笔接地。   1。
公共点关键测试点    对地阻值在400-600欧之间,它反映出主板各个单元电路的主供电是否正常,任何一个单元电路的主供电相连的元件有故障都会从这里反应出来,所以通过测试这一点可以快速检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主供电是否有短路微短路的情况。不管是短路还是微短路都会导致保护隔离电路无法将电源适配器的电送到各个单元电路。常见的几种现象如下。    (1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零。这种情况为主供电严重短路,主板上所有与主供电相连的单元电路中的任何一个点都会短路。一般为主供电的滤波电容击穿或某个单元电路的一组MOS管全部击穿。    排除方法:要排除短路需要将所有与主供电相连的滤波电容一个个地断开排查,根据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各个供电单元电路,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桥内存显卡的供电单元电路,其中的1.25V、1.05V的电压比较低,虽然CPU的供电电压会很低,但是一般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数量比较多,一般6个以上,有的甚至20
个,所以不容易击穿:当然也可以根据维修经验,快速地找出短路,戴尔D600主供电短路一般是CPU单元电路的滤波电容击穿,联想、惠普、方正等主供电短路一般为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单元电路的主供电滤波电容击穿。这类故障在维修中只要你找到这个引起短路的元件,更换之后,笔记本电脑就能恢复正常工作。    (2)公共点对地阻值为几十欧到一百欧      这种情况下一般为与主供电相连的某个单元电路的一组MOS管损坏,高端MOS管击穿或阻值偏小所致。
排除方法:首先把与主供电相连的各个单元电路的电感都测试一遍,看哪个电感的对地阻值与刚才测的那个阻值接近,这个单元电路就是我们重点排查的对象,一般为高端MOS管击穿。需要特别注意,有部分供电单元电路的一组MOS管,是用一个单MOS管代替的,更换的时候,要看它的引脚定义是否一样,否则会把故障扩大。例如,IBM T40供电对地阻值为10欧,一般情况是内存供电的1.25V单元电路中的双MOS管损坏引起的。    (3)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为200欧左右.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与主供电相连的单元电路的供电芯片微短路所致,也有可能是与主供电相连的供电单元电路的MOS管损害所致,阻值偏低。      排除方法:把与主供电相连的各个单元电路中与主供电相连的MOS管的S级到D级之间的阻值都测试
一遍,看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把与主供电相连的各个单元电路的供电芯片一一地拆装排查,一般情况下,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单元电路的供电芯片损坏的机会大,所以应该先拆此供电芯片。常见的供电芯片为MAX1854.      根据个人的维修实践,总结出的以上三种情况是在维修中常见的情况,注意在排查完毕之后,一定要将正常的电容、MOS管、供电芯片焊接好,不要短路、连焊、不要引起新的故障。 写的不多,希望大家能学以致用!

网友:
不错,可以借鉴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4-06-24):
cpu核心电压等低电压大电流的正常阻值也是几十欧而已的。